七彩虹nf520不插显卡诊断卡照样跑完全部代码

楼主(2009-09-29):
客户拿来的机子,说偶尔死机。放了几天才发现是cpu风扇有问题,会偶尔停转,换了就ok了。不过在放着得几天里,发现这块主板就是不插显卡,诊断卡照样可以完整的把代码跑完,不知道是主板有问题,还是故意为之,有没有老师解答一下啊。

网友:
我前不久看到一个类似的帖子,好像是这类主板上有一个跳线,选择不同的跳线方式,就可以有两种情况,一是不用上显卡就能跑完代码,另一种就是上电就会有报警声

网友:
不插显卡 能跑完?  有没集成显卡啊..  我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客户拿来的机子,说偶尔死机。放了几天才发现是cpu风扇有问题,会偶尔停转,换了就ok了。不过在放着得几天里,发现这块主板就是不插显卡,诊断卡照样可以完整的把代码跑完,不知道是主板有问题,还是故意为之,有没有 ...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出奇?正常的主板不插显卡是可以跑完代码的!

网友:
大部分的板不插显卡都会正常跑完码的,只有原装板和极少数的板不会正常跑完码

网友:
这种现象是比较普遍的  很多主板都这样啊不插显卡跑完全码

网友:
确实也有部分主板不插显卡会报警,卡26不跑

网友:
不插显卡跑完太正常了啊!经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