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SL-85DR2-TC不能进系统???

楼主(2009-09-30):
用系统盘安装完,15秒重启,过WINDOS窗口后,屏幕就停在“欢迎使用”那里,测试卡上显示 RC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那里的问题??? BIOS刷过也一样

网友:
不好意识测试卡显示的应该是:AC

网友:
这样的因素太多了吧。你要检查的东西有很多。

网友:
重装系统如何?

网友:
重装系统 也不行!

网友:
进系统死机,要检查的东西很,基本上要挨个换着试,慢慢测吧

网友:
那就先换一内存试试了    不行换CPU试试   一样一样试

网友:
我把CPU 内存 电源 都换过 还是一样,好像毛病就在主板上。

网友:
清洗、加焊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