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VM/S 无内核电压

楼主(2009-09-30):
华硕K8V-VM/S  无内核电压  经查IT8282M 的ACPI_S3无动作,一直为0V,查此脚走向,ACPI_S3是由南桥发出的VT8237R,经过个三级管到IT8282M,我现在好想干南桥,但是干之前想问问朋友们,南桥发出的ACPI_S3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感觉应该没跑错线

有此板点位图的,发个上来,谢谢

网友:
还是先换IT8282M吧,这个坏的比较多

网友:
内核无电压,应该和S3信号没有关系吧,S3#应该是上电的

网友:
正如LS所言
如果光是没有CPU电压,能上电的话。你去查SLP信号干嘛?

根据PDF上的时序图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IT8282M换过的

网友:
已经查到些蛛丝马迹,11脚电压只有0。5V,看时序图上,这脚挂着3个POWERGOOD信号,哪就可以判断,1 ,有POWERGOOD信号短路,或者是提供上拉电压的供电问题,哪就是涉及到LM324了。
这几天挺忙的,这板先放一放了,不忙了再研究

网友(2009-11-29):
解决了没有..我有个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