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后CPU供电部分光响????

楼主(2009-09-30):
前两天收了一块映泰C61主板,原来的故障是:无法开机,加电没有什么任何动作。后来经检测是CPU供电管坏了一个,我把下管都换了,然后,开机发现CPU供电部分光吱吱的响,可以开开机,但是进系统就蓝屏,死机,或是重启。后来插上一块独立的显卡后就可以开机用了,同时,CPU供电部分的三个线圈的温度是非常的高,这是儿的问题啊?
我还把电源IC块拿下来,再装过一次,然后别的都没有动过的。。。。。。。。。

网友:
换一个驱动IC呵,感觉是开关频率不对

网友:
同意楼主正解,应该是CPU供电驱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