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754主板,没有CPU可以加电,插上CPU后,不加电

楼主(2009-09-30):
一块754主板,当把CPU去下后,加电可以启动主板,但是当把CPU插上后,再加电就没有任何反应了。请问这是儿的问题?CPU应该是不坏的。

网友:
有可能U坏了,也有可能电路保护了。

网友:
换个U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
当CPU供电部分有短路的时候。你不上U不上假负载。肯定是可以上电的
先量一下CPU供电的输出端,各场管是否短路,
把假负载装上测试一下

网友:
还是先换个U吧,维修人不应该说:U应该是不坏的
你不试下那里知道?凭感觉?我晕

网友:
好像是起控保护了吧

网友:
CPUVCORE电路有没有问题,还有MOS管。

网友:
还是觉得你的的U有问题,先换个试吧!还是原问题查下管子

网友:
CPU供电部分有短路情况。查CPU供电电路外电源管理芯片及外围电路。

网友:
测核心供电的线圈有没有短路,再上假负载测电压.
然后换U
还不好就修核心供电吧,肯定有地方短路

网友:
下管坏了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主板?是不是NF的?如果是的话压桥试试.

网友:
桥的问题     南桥

网友:
那是短路了.上负载也不加电对吧.测试卡灯闪一下就不亮了吧.先把CPU旁边的管换下再说吧.

网友:
很明显的电源保护……  建议你上个CPU假负载……然后在开机测量CPU供电……一般直接测量 上管的D级
和下管的D     上管一般都是 12V   下管1.75V  主板不一样可能有点差距!

网友:
场管软击穿或者电源ic老化.

网友:
一般是U坐的问题   要不就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2009-11-08):
今天也碰到一块这样的机子:上CPU加电一下就掉,CPU换过,上假负载测量正常,供电上下管也换过,PWM也换过,问题依旧……
后来有事走开,半小时后回来,不经意摸到南桥,有点发热,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会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