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CPU后,主板供电部分光吱吱响

楼主(2009-09-30):
映泰C61主板,当插上CPU后,主板的供电部分光吱吱响,而且用集成的显卡,进不了系统,插独立的显卡就可以用。请问这是哪儿的问题?如何解决一下??

网友:
摸摸电感是否温度过高

我修过几张这样的板子,都是换电源管理芯片就好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还有电感

网友:
电感的温度是挺高的。电源芯片我现在还没有找以坏主板,没有换呢。先谢谢。。。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据我所据,一般电源可以响的就是电感了。你换一个电感试试,有条件换个大功率电源吧。

网友:
用adp3168、3180管理芯片比较会的

网友:
遇到过一片,是换电源管理芯片好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啥都换了 还是响

网友:
如果是那几个大电感, 你就别换了, 那样东西不容易坏的, 你测试一下他的电压

网友:
精英945PL的很容易响,是ADP3168 3180的,换过电源管理芯片就好了

网友:
先换 CPU电源管理芯片(如:ADP3418K ADP3418J ADP3110)

还有 检查 822 或 1R0 小贴片 电阻 是否 有烧坏!

网友:
你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测试一下CPU供电上管和下管的波形,可能不正常。造成上管和下管不能正常的交替工作。电流输出异常,这样的故障我修过好多次,换一个好的电源管理芯片就可以了。但维修没有绝对,代换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