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扫描全是S,怎么办?

楼主(2009-09-30):
我这有一块西数WD400硬盘,用软件检测全是S,请问高手还有救么,该如何救
硬盘

网友:
检查固件
估计是编译器模块损坏了

网友:
那应该如何处理啊

网友:
那个编译器模块是什么东东啊可否传一下图片或者说一下型号啊我不认识它

网友:
你有pc3000才可以,做一下编译器再生应该可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