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的问题

楼主(2009-09-30):
大家好,这里有台本子  耳机有声音  喇叭没声音  怎么回事呀   这种问题应该很简单的呀  但是我就是不敢判定是喇叭坏  总觉得好像是别的地方的问题  那位仁兄提示下小弟

网友:
测一下喇叭的阻值就好了。
好喇叭是导通的。如果无穷大或有阻值,表示坏哪!

网友:
一般都是喇叭坏了,换个好喇叭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生桥说的阻值事说那个地方阻值呀   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就是喇叭两个触电  你用二极管档打   阻值为零就是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