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30):
我的电脑装了两个系统,一个XP,一个VISTA 的,现在不用那个VISTA的啦,去删掉那些系统文件,死都删不掉,总提示什么dll文件受保护,不能删,这些个系统文件占了我5、6G的空间,烦呀,谁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掉它不,前提不能格式化我的硬盘
电脑

网友:
可以再PE下面删除..但是前提是你要了解VISTA文件系统的结构... 如果不要VISTA 启动项文件还要修改过的..

网友:
http://chinafix.com.cn/thread-125492-1-1.html
我经常遇到!不知道这么样装个软件突然变了好几G,文件名乱码!删不掉!

网友:
在安全模式试下

网友:
安全模式下删除是可以的,进PE也行。

网友:
IceSword,不过使用时您需自负风险.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
最好重作系统,不建议格式化或是删除,这样作系统有可能不稳定。。

网友:
有个软件专门删除这种删除不掉的文件叫什么 windelete好象。
公交查询

网友:
用光盘启动到PE去 然后找的你要删除的东西所在的位置然后就可以删除了
开机按F8 选择 安全模式 具体删法和PE里面一样
希望对你 有所帮助

网友(2009-11-11):
同意楼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