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贴片电容坏,换电容有要求吗

楼主(2009-09-30):
液晶显示器贴片电容坏,换电容有要求吗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找颜色一样的,个头一样大的换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
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可以直接看出来,或者是准确一点的能知道贴片电容,或者电阻的好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