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 M200 電池正常外接電源當機

楼主(2009-09-30):
東芝 M200 使用電池開機到進系統操作都正常
但一接上外接電源會畫面閃一下就當機了
每次都這樣
請問有沒有大大個這種修復經驗
北橋為PM965
使用

网友:
可能是屏线接口的保险坏拉

网友:
楼上的,保险坏了应该不会出现當機的。。。是不是电源出问题了,还有就是保隔部分性能不良

网友:
單用外接電源開機也會不穩

网友:
還有哪為大大有寶貴的意見可以提出嗎

网友:
能冲电吗?????????????

网友:
充電功能正常

网友:
换电源试了吗?先换个电源试试.还有这问题就得折机检测咯.应该是某元件的问题

网友:
用過原廠電壓器及維修用電源供應器測試過
情況都一樣

网友:
查保险以及滤波电容,注:ACIN部分的电路,电流过大造成,若更换AC适配器后还是同样情况的话,肯定是保护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看了这么多贴,还是这个用得上

网友:
看看滤波电路啊,有时间电压不稳定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2009-11-25):
修好了没有,告诉一下。

网友:
我有一台,情况一样。

网友:
换电源试了吗?先换个电源试试.还有这问题就得折机检测咯

网友:
楼主 论坛已经有人放出 解决办法 不妨实验一下 把结果说一下。我前几天也有一台 换个NB没修好 也就送客了

网友:
查隔离保护电路(注意观察一下适配接口与主板的连接)。。。

网友:
是不是主板短路了,,,东芝新的机器充电电路很容易坏,我碰到过上交流电就花屏,后来没弄好。

网友:
插适配器就掉电么?我这里有台联想e280的电脑是适配器坏了正好电池没电,导致了插适配器一会儿后断电,测量下适配器电压,如果不行就应该拆板子了,看看保护隔离是不是出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