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声15寸显示器花屏

楼主(2009-09-30):
一台德声15寸显示器花屏,但是按菜单出现的字符不花很正常,搞不懂是拿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的屏线是64PIN的一头是双排插的,一头是焊接在屏的驱动板上的,哪位大侠知道怎么改啊

网友:
一般是屏有问题,可以查屏供电,看电容有无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