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系统播放视频重启

楼主(2009-09-30):
一台老笔记本装的2000系统,其他功能正常,播放音乐正常,放入VCD播放视频,系统自动重启,请问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玩游戏试试呢,测准了是不是显卡或CPU散热问题或虚焊。做系统试了吗?测试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光驱有问题   你在网上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如果还是那样的话  你就换个播放器试试看

网友:
光驱是好的,玩游戏可以,播放器换了也不行。只要一放视频就重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没问题,安装98无法进入系统,按装2000可以,98在安全模式下可以进入,正常模式下无法进入,请教如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