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问各位高手:老电脑的升级问题

楼主(2009-09-30):
有一台早期的联想电脑,主板是810E(板载显卡、声卡)原CPU为因特而633,不知为何换上赛扬1G的CPU后黑屏。请高手给以多多指教。先谢了!
cpu
显卡
黑屏
电脑

网友:
若更新到最新bios也故障依旧,说明该810E不支持图钉1gcpu,需要转接座。

网友:
是不是用了C3CPU啊。这板可能不支持。还有看看有没有外频跳线。

网友:
那就是这个主板有可能不支持这个赛扬1G频率的,但绝对不可能是BIOS的问题的啊 ?

网友:
找了许久,发现主板上没有跳线。看来该主板上不了1G的CPU了。非常感谢几位高手的指点,再次谢谢了!

网友:
个人觉得没必要升级了,如果确实要升级的话,建议加大内存比较实用点。

网友:
主板不支持您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