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B1601A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9-09-30):
杂版865PE,诊断卡跑C0。声卡芯片ALC655,和串口芯片75232巨烫。IO是83627F
在CPU旁边,内存下方有一个芯片WB1601A,不知道有何作用?还有一个三只脚竖立的TL431A,中间是0V,两边是2。5V,不明白有什么作用?

网友:
内存电压有没有,CPU电压正常吗

网友:
把声卡跟串口芯片摘了看行不。

网友:
都摘了,还是不行哦

网友:
这东西是线性调压的,在agp附近线路上的
和复位有关系。
有的杂牌主板用wb1601A+rt9202做主供电用的,PDF文档查不到,目前所知无法代换。

这个IC只用在这些杂牌的板上,与它有关的故障包括:
显卡不供电(造成南桥发烫)
内存不供电
无复位
复位偏低

网友(2009-11-09):
换个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