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NC510主板CPU电压低

楼主(2009-09-30):
CPU核心电压是1.15V,北桥供电1.2V,电压芯片是6566.换过6566,故障依旧.
用力压CPU和北桥都没有效果.
求维修思路!谢

网友:
内存电压检查了吗?

网友:
内存供电2.6V,上拉电阻1.3V

网友:
检查一下VID信号

网友(2009-11-09):
桥的可能型极大

网友:
你可以换个U试下

网友:
也可能是北桥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6566电源IC芯片的CPU识别 电压是不是 正常

网友:
CPU电压只有1.1V,CPU不工作

我也是这个问题,CPU电压只有1.1V,CPU不工作
我的主板是联想L-NC51E,故障现象是开机CPU风扇猛转,很吓人的那种。手摸CPU不发热,调试卡不跑码,测CPU电压如上偏低,开始怀疑是PWM芯片ISL6566有问题,后来参考基地上朋友们相似的帖子,说可能是NB的问题,然后拉低了CPU供电,加焊NB后,故障果然消失!
本人维修新手,在此受益非浅,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