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4435BZ可以用4422代用吗?

楼主(2009-09-30):
联想旭日C460给电池充电部分的4435BZ烧掉了.请问4422能不能代用
联想

网友:
不能,4435是P沟道,4422是N沟道。

网友: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4435B

网友:
4407也是P沟道的,可以吗.

网友:
另外拆4435BZ之前是因为短路,拆掉后19V有了,但为什么待机电压也是19V呢,难道是电源管理芯片MAX8734A也一道归西了?

网友:
场效应管用同沟道带替。还有区分高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