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X不上电怪问题

楼主(2009-09-30):
七彩虹C.NF4X不上电,换过83627HG,换过晶振,如图:
67脚也有跳变,真是不知道怎么修了!特别郁闷
强行短接绿线和地线,诊断卡也不走字

望高手们指点啊!谢谢

网友:
看看南桥的待机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RTC电路有没正常 ,还有3.3VSB待机电压。

网友:
这种主板一班都是桥有问题

网友:
都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查IO的RSMRST电压
压桥开机试试,怀疑桥空焊或不良

网友:
桥边上的两个晶振都要起振才行哦!

网友:
多半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