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CPU座技巧

楼主(2009-09-30):
1:拆下风扇座子   2:小心的将CPU座上可活动的白色CPU座罩及CPU座手柄拆下  这一步很重要  要细心    拆下 后露出黑褐色的CPU做
3:在CPU座洒上松香水  4:找一个木质方凳子,将待加焊板子放在木质方凳子的撑子上  找好合适位置   起定位  和固定作应  5:在板子下应风筒均匀加热
注意---BGA越是边缘越容易开焊  多加焊CPU座边缘(包括NF4芯片)
6:
自然 冷却

网友:
风枪的温度调到多少?加热多长时间?请您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
lz用什么风枪?

网友:
楼主用的这个法我原来也是用过的,前些年没有土炮的时候(一直就没用过BGA机),我都是先用灯座判断虚焊的点,再把主板架起来把风枪放到下面对准虚焊的点直接加热,一般都能好的,O(∩_∩)O哈哈~不过我从不放助焊剂,每次都是350度,我一般看,板子要黄了就好了,O(∩_∩)O哈哈~

网友:
板子要黄了就好了,O(∩_∩)O 不是烤糊了吧

网友:
用风枪能做好都是神人一个
还是用BGA返修台的好
加焊底座的关键还是下温的温度哦
个人认为

网友:
风桶最好在350。要是过不行的话,最高380。

网友(2009-11-15):
能上个图做解释就好了

网友:
哦  楼主所说的  准备判断哪个点虚焊了 你是如何确定哪个点的呢 你所说的灯坐是哪种的呢!

网友:
咱用的是大风筒 自制的BGA感觉 只要烤动了 基本上就OK了

网友:
觉得 这种板子,CPU座子,挂风扇时,特别容易变形,而虚焊吧

网友:
真羡慕你们用土炮做BGA

网友:
希望楼主能上点图片, 在把温度给出来, 适合初学者学习

网友:
这方法还是有不好这处 成功的机会不是很大 并且很容易出现反修 以前我都是用这方法修的 现在我的方法是:用带灯测试仪确定是虚焊 并且找到是哪一个脚 后用风枪针对这个脚或这几个脚加一点焊膏 直到焊劳为止

网友(2009-12-15):
太强悍了
真实无语了。。。

网友:
本人试过,不好弄,成功的机会不是很大.

网友:
个人感觉,478的座子成功率会高些,像775的成功率较低

网友:
我直接在BGA机了上对着座子一阵狂加热,不般都OK

网友:
有经验的怎么做都行啊!管他是黑猫还是白猫只要能抓到耗资都是好猫!

网友:
风枪做CPU座的成功比BGA的高吗?有高手用BGA做成功80%以上的没~说说经验吧

网友:
要是早点看到这个就好了
前天明明测出CPU空焊,加焊了一下报废!

网友:
风枪加热BGA 基本报废无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用BGA做安全点  有风枪做有一定风险做不来

网友:
方法倒是好。
可是温度没法掌握,见到有牛人用液化气灶焊的。

网友:
买个预热台吧,把支架一拆,直接把板放上加热。上面再加上风枪,成功率95%

网友:
这样都行 牛

网友:
我还没有BGA,以后要多用风枪练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土炮是什么东东啊,谢谢

网友:
其实BGA要想成功,是必须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来了解他的各方面的性能。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一直都没用BGA,总感觉他只不过是各摆设的而以。其实是自欺欺人。没得经验罢了。一直也想找个高手好好的学习一下。其实我用土炮烘的成功率很大,就像14楼说的,返修率确实很大的。

网友:
没用风枪做过CPU座,原来一直以为很难做,但这几天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倒是用土炮换了几个754的座,目前成功率100%,难是听说的,敢做就不难了!

网友:
加焊478脚座不加祝焊剂也行?我得试试看

网友:
用风枪加焊过478、370的座了,370加焊时懒的连CPU及风扇都没取,直接扣到台面上加热。还加热过北桥芯片。都成功了。

网友:
用风枪加焊行吗?会不会主板都烤糊了座子下的锡还没化啊

网友:
我都不知道CPU座怎么取下来!研究半天不得其道 !

网友:
我用风枪做,都做坏了几块板了。

网友:
用土方法成功率高过BGA机!!

网友(2010-01-15):
478的座子 用风枪 到底能不能做哇?有成功的朋友吗 说下经验哇!

网友:
我都是用BGA加助焊剂跑完一个档就行了

网友:
用风枪能做好都是神人一个
还是用BGA返修台的好
!管他是黑猫还是白猫只要能抓到耗资都是好猫!

网友:
楼主~你知道BGA的怎样设温度的呢?我只会用BGA~~但是成功不高吖~~

网友:
能用土炮做BGA基本都是牛人,很是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这样做板子容易吹变形的

网友:
478成功过。。但775.。呵呵 。。每烤每糊。。没成过。。

网友:
用BGA做CPU座的确很难 希望楼主的方法管用

网友:
我可能温度调高了,都对地了。学习,再实验。

网友:
强悍
我试过几次,都是失败的,而且主板变形了,
希望各位大哥传授点心得
谢谢

网友:
这样弄返修率会不会很高啊 不要一个月没到就KO了

网友(2010-02-22):
还是经验和胆量决定一切啊

网友:
楼主真的很强大

网友:
只用过BGA .详细解说下温度.

网友:
我的是用BGA做的,该怎样做,我经常做坏,特别是775的

网友:
这个方法好我用过温度在380左右在后面吹

网友:
我用853A预热太 加一个吹塑料的风筒,BGA 封装基本都能吹好。
就是个别的主板不敢吹怕变形。

网友:
步骤能详细点吗?

网友(2010-06-03):
用BGA做过好几个了,没成功过

网友:
呵呵下次试一下

网友:
我焊CPU座子通常要加两次热,第一次定位,然后第二次加重压在座子上,成功率还不错的

网友:
以前是吹到能碰一下上面的电容小动一下就好了~~~~~~~~现在是吹到助焊的烟冒完就好了~

网友:
用疯抢不会吹起泡吗,对着一个点吹!

网友:
要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重要,同感

网友:
上个图做解释就好了

网友:
楼主,cpu座怎么拆的啊,小弟是新手希望能上图讲解下

网友:
CPU柱子不是不能加焊油嘛,楼主用的是什么焊油? 是不是那到了温度就会自动挥发的

网友:
能不能再说仔细点阿。

网友:
楼主厉害 我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做个土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