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110K能用哪种IC代换?

楼主(2009-09-30):
请问大家ADP3100K能用什么芯片来代换?
芯片

网友:
暂时还没发现什么IC可以带换的!我坏好几片都上一合并下!网上零售的少啊!

网友:
可以代换的。。。我自己一片华硕被我搞坏了。。。我记得在DELL板上拆的是3418K吧。。。3418K还是好找的多。。

网友:
我发现有主板上ADP3181+ADP3418K和ADP3181+ADP3110K这两种供电方案,但是我我不确定能否代换,明天我去试下

网友(2009-12-25):
手里就有一个3110坏了 不知道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试下3418K咯 曾经有些板我用过可以 但有些板不行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0-03-03):
华硕P5PL2,VCORE电源供电部分使用ADP3181(1个)+ADP3110(3个),其中一组一个ADP3110坏,使用ADP3418代换,ADP3110与ADP3418的脚位,耐压,耐温,工作电流均相差不多,代上后可正常工作,故认为ADP3418与ADP3110可互换互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