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提示“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所有的usb设备都不能有

楼主(2009-09-30):
笔记本提示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 ,然后所有的usb接口都不能用,所有的接口插鼠标,都会亮,但是光很弱        没有及时去修,几天后,声因也没有了,找不到声卡设备。如何维修,谢谢
电脑为清华同方A50  ,pm1.2     intel855    ati  9600独显64m       usb坏之前长期使用一块三星120g移动硬盘,没有外接电源。

所有的USB接口都是好的,都没有插设备

先出现上面的提示,点击以后,出现下面的usb裂变 ,电脑外部只有四个USB接口

网友:
南桥坏或虚焊了

网友:
肯定是南桥问题。送修去吧

网友:
打打USB口。多数是南桥问题。

网友:
应该先查供电吧!V+ 5V
DATA +   —有四百到六百的对地阻值,如果对地阻值有不对的话,考虑SB

网友:
谢谢啊,重新做了一下南桥,好了,空焊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