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师傅们,优利德ut61e怎么测量对地阻值啊?

楼主(2009-09-30):
月中的时候,买了个ut61e去学电子,贪它是个自动量程的,可是不知道怎么用,怎么都找不到量对地体值的档,
有用过优利德类似的师傅们,告诉我一声怎么搞。有一个通短,电阻,二极管合成档,但量出来的数字和平常用的
表差太多,或者根本没数字,到底是表的功能问题还是没理解懂。打个电话给优利德的,那个接电话的人,连对地
二极体值都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极度晕倒了。

网友:
我有个60B,就用二极管档测量的

网友:
多谢回楼上热心的回答。二极管档测量出来的好像是压降吧,和对地体值是同一回事不?
初学,很多不懂,还请楼上的再说一下

网友:
我试用过二极管档测usb的数据线,什么都没有,只有"OL"的显示,但去测二极管时,
就会显示"0.6v"的压降出来,其它两个“通断档”和“电阻档”都差不多,麻烦各位师傅
解答一下,如果自己实在弄不懂的话,就把表转让出去了

网友:
首先UT的技术人员还是很专业的,至少在数字表这方面,你去问二极体值,UT的技术员又不是修主板的,他怎么会知道?
测二极体值,用数字表一定要用二极管档,因为数字表在电阻档的输出电压低于0.7V,低于P-N结的正向电压。
而模拟表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这和两种表的工作方式有关。

网友:
难得有两位超级版主的热心回答。
不过和我之前用9205测的有很大差别,可能自己太水了,
准备把表转让出去算了,弄个简单的表使用就算吧,别见笑

网友:
准备多少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