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换灯管问题(求助)

楼主(2009-09-30):
本人有台DELL1501的本本是14.1宽屏的,由于屏暗,所以就拆开换了灯管,但是装好之后,更暗了。

问了买灯管的师傅,说我没有安装到位。但我确实是安装好了点。绝缘也做好了,没有漏电短路。

为什么还是暗,我都拆装了不下于5次了,还是没有搞定,大家帮忙给说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本以为很简单的,还是都没有信心了

网友:
你怎么一下就确定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的问题呢

网友:
导致屏暗的问题很多啊, 高压,灯管,主板都会导致,如果兄弟不太熟悉的话最好找个懂的朋友帮你查查,避免故障扩大

网友:
先外接为灯管试试,如亮就是灯管问题.如不亮先量高压板的工作条件.如有高压板坏.如无主板故障

网友:
你是不是做维修的啊、别为了省钱自己换哦

网友:
我觉得你的灯管没有装到位……
在就是高压条的问题了

网友:
DELL1501是14.1寸的吗

网友:
高压板,供电不够

网友:
高压条虚焊故障机率大的多.加焊.试试吧.灯管也会导致这个问题.总得先简单后难吧.

网友:
你先外接一个灯管试试,还暗就换高压板。

网友:
外接灯管时,灯管很亮的。装上去后,将屏立起来,在被面明显可以看到反光板里面的灯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屏不明的呀,反光板可能有点变形

网友:
还有想请问灯管接头处大家是怎么处理的,是用的热缩管,还是其它的

个人感觉用的热缩管之后,装屏的时候不好装。但不用热缩管绝缘又是问题。

网友:
是把屏全拆开了?那是不是屏没装好哪

网友:
把灯管先不装上去直接接在高压条上开机试试

网友:
你先外接灯管试一下,如果能亮你再换管 不然可能就是你这种情况,

网友:
在不装灯槽时,将灯管放在屏下方,屏很亮

所以现在确定是灯槽的问题,有变形。拆的时候不会造成的变形

不知这个有卖的没有

网友:
1501有15。1宽屏和14.1宽屏的,,基本暗屏要么是灯管要么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是拆灯管的技术不到家,现在麻烦大了

网友:
导致屏暗的问题很多啊, 高压,灯管,主板都会导致

网友:
在外边点亮 装上去不亮 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