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笔记本不能装系统

楼主(2009-09-30):
一ASUS笔记本 系统中毒!!   想全部格掉!!  就从新分区  !!  分好后用Ghost装  无法安装 提示 units specfied don't exist SHSUCDXCan't install
  不用Gost 装  到复制文件的时候就蓝屏!!  高手门指点下  看要怎么弄啊!!!

网友:
将bios清零看看。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你的文件系统不对,用PE盘启动电脑,运行PQMAGIC.把磁盘格式转为ex试试 或者格式化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盘换了好几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盘分过区

网友:
不是换盘 你的C盘是什么格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NTFS格式

网友:
你把coms清零试试 进PE把C盘格式化成FAT32

BIOS里面硬盘模式ACHI改为IDE~
要到BIOS将硬盘的模式改成compatibility模式 试之

网友:
到BIOS里面把硬盘改成IDE模式

网友:
到BIOS里面将硬盘格式改为SATA(据说类似于IDE),重装,

网友:
BIOS里面硬盘模式ACHI改为IDE,在进PE运行GHOST,装完之后在把IDE改成ACHI

网友:
拆硬盘用台式机低格,用台式机做系统,剩下的步骤你肯定会

网友:
先查下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我前几天给一台华硕笔记本装系统也是试了5个版本的XP 都要蓝屏,只有雨林的一个版本可以完全安装。另外装VISTA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