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01U02-A3这个屏用什么驱动板可以驱动啊?

楼主(2009-09-30):
飞利浦200P3上的屏,型号为 LM201U02-A3 C5,驱动板坏了,找不到一样的,只能换通用的,但是这个屏接口有些特殊,数据线和供电线分开,有一个单独的18V供电接口,还有个屏线插口。本人对液晶显示器屏的接口定义比较陌生,不知道屏线都是怎么定义的,还望有人指点一二

网友:
TMDS接口  各接口定义如下。。。。

网友:
接口定义:

网友:
数据线接口有两排针,哪个是第一针哪个是第二针啊,从那头数呢

网友:
量地的位置就可以判断哪里是第一针啊,一般情况下是这样:把屏翻过来,灯管线在左边,针脚就是从右往左数

网友:
我们都是好人.把屏程序给你吧..
http://www.wc1000.com/search.asp ... A%CA%BC%CB%D1%CB%F7
另求
夏普 17"宽  LQ170K1LW02    16:9   驱动板程序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