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TOSHIBA M327装不上XP!

楼主(2009-09-30):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 TOSHIBA M327笔记本 说是要重装!先是用YLMF 9.9 GHOST! 结果连GHOST 的界面都看不到!再换公司特别版8.5也是不能进入GHOST界面!怀疑分区不OK!用过PQ 一键把系统分为4个区, FORMAT C:/S/Q  等都不行! 进PE没发现硬盘!安装版到分区界面直接死机! 怀疑问题应该和BIOS设置有关!突然想起联想台式机 经常不能GHOST 或GHOST不下 是BIOS 里面的SATA模式没有设置对!后来进BIOS 把amdvanced 最后一项:SATA         CONTROLLER MODE  [ AHCI] 的AHCI模式设置为[COMPATIBILITY]模式后OK!一个小问题导致走了这么多弯路,发上来共享下!

网友:
神舟的机器也有这个毛病,解决方法和上面的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呵~

诺天工作室 -1 技术区严禁灌水,要分去领红包,每天10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受教了。

诺天工作室 -1 技术区严禁灌水,要分去领红包,每天10分

网友:
呵呵  装联想问题来找我啊  我Q都在线的   顺便帮你改了几个错别字..

网友:
楼主的2张系统盘SRS驱动太老了 所以在GHOST的时候导致ACHI模式无法开启.进装系统界面会蓝屏或者黑屏.
只能改成IDE兼容模式安装系统..
S.R.S 即sata.raid.scsi三种驱动的合称 简单的说就是磁盘控制器的驱动.
建议下个新的系统安装盘...

网友:
不错,想得周到

网友:
经验好棒额。偶共享喽。希望下次这个经验能帮偶挣到money

网友(2011-01-17):
谢谢分享。。不过 你的光盘该更新了

网友:
这问题碰到不下100次了

网友:
确实不用改,你用的系统盘少了它必需的磁盘控制驱动所以蓝屏。我装HP的是用大地的系统。

网友:
进PE没发现硬盘,凭这就可以断定是SATA模式导致不认盘,现在的笔记本预装装的VISTA、WIN7都是用AHCI的

网友:
可以下个集成了SATA的驱动的GHOST盘的吧

网友(2013-04-26):
开机不亮掉电遇见过没

网友(2014-11-30):
装完系统后无声音,无网络,所有USB口没用,碰到过没   M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