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显示器故障判断

楼主(2009-09-30):
怎样才能准备判断是高压部分,或驱动板部分,还是电源部份,请高手解答,谢谢,如何准确判断,急用

网友:
用替换法最快

网友:
看电源灯。正常的是先亮绿的等几秒钟就亮红灯。说明电源板,驱动板就正常。如果此时屏闪一下就黑掉的话那就是高压或者灯管的问题。不闪那就是高压的问题。如果通电后电源灯不亮的话, 那就先确定12,3V电压起来了没,如果起来了就是驱动板,不起来就是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