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背面故障

楼主(2009-09-30):
我有一根单面的内存条,是这样的,我将这个条子用好条子带检测发现是好的,没有什么问题,我检测了整根条子,发现背面的一些空颗粒的引脚都掉了几个,这背面的也会对整个内存造成影响吗?

背面没有颗料啊。

现在我该怎么弄,把内存的电路板换掉吗?

网友:
背面电路有损坏看你是什么内存,一般普通HY的PCB影响应该不是很大,其他内存就可能有影响了,在别的内存怒带动下可以检测好的,说明颗粒没问题,刷下SPD试试,最好能换个PCB

网友:
谢了,感谢万分,一会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