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接电。。风扇就转

楼主(2009-09-30):
一个全汉的电源。。。一接点。。风扇就转。。它的块子是KA3500。。。。 电压是正常的。。。是那的问题。。该修那啊

网友:
那就是说绿线是低电平,测量一下绿线电压,然后从这里入手。

网友:
是7500吧,看下4脚电压和外围元件

网友:
尖峰回路有问题

网友:
之前修過二個多彩的電源,也是一通電就有輸出,你仔細查一下那些元件,我的是有一個穩壓二級管壞了,換了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7500  是3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