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没有3.3V

楼主(2009-09-30):
电源3.3V电压太低了,才2.2V,看到两个电容坏了,换了之后,还是2.2V,维修求教

网友:
其它的几组电压正常吗

网友:
找到3.3V輸出的整流管就好了,把這個管子換了就好了,還有就是3.3V對地的那個電阻要測一下,看是不是壞了。

网友:
如果3.3.V输出电路上有TL431,把它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它电压都正常

网友:
换光电耦合看看吧、也许就是这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