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X31一个充电问题

楼主(2009-09-30):
问大家一个IBM X31的问题,我将电池安上后,没有接外接电源,电源指示灯却显示充电,进系统看也是如此。有哪位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EXTPWR CV16检测一下

网友:
电池的检测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还没有解决望高手指点

网友:
是ADP3806控制充电电路吗?

网友:
是ADP3806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刘总,解决了吗

网友:
查3806的4脚接的三极管和二极管

网友:
已解决,10楼的说得对。

网友:
3806的4脚接的三极管和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