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花法能修不!

楼主(2009-09-30):
RT

网友:
这样的版主真是"TCL"名牌,,,,,屏线接触不好就是了.

网友:
如果是平线那么简单的花,我就不问了

网友:
测试连接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重新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请问楼主是否确认过故障是在什么地方,是屏的故障还是驱动板故障?
不管是什么问题,最好把显示器型号和屏型号给大家吧。
个人感觉不管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都应该可以修复的。

网友:
换驱动板与屏线试试。

网友:
拿通用的驱动板点下 ,就知道是  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

网友:
不是屏的事  是驱动板  刷程序吧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个通用板试试··

网友:
各个试  多为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碰到过一台跟你类似的,显示器蛮正常的,就是在用白色为低色的时候显示的画面有点红(确定不是灯管红),我那个是屏问题
  你这个花好象也是在白底的情况下花的。。。是不是??

网友:
你还是先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