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 LA760显示器白屏现象

楼主(2009-09-30):
液晶显示器维修之前电源灯亮,打开显示壳以后看到数据板上的电容和高压板上的电容爆了,换掉以后就出现了白屏的现象《其中高压板上有两个电容换了2200*16V的《原本是470*25V》》像这种情况一般的是什么问题,还请高手们指教。先谢谢各位进来看过的和回答的人,真心的谢谢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参数相差太大,换回相近的,量下供电是否正常,查一下屏线有无接触不良等

网友:
你的驱动板接好了吗,白屏的话说明高压板已经工作了,你看一下屏线有没有松动

网友:
屏线没插好吧

网友:
估计装的时候忘记插屏线了。楼主和我一样是新手

网友:
楼主最好电容换回25V的,电压和容量都只能高,不能低,这是替换原则。

网友:
驱动板没有工作,掉电;屏没有工作,屏没有工作电压或屏保险烧断

网友:
查电源部分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板上换电容是比较严格的,一般情况都得换一样的,这样会稳定可靠一些

网友:
如果电容小了也会出现白屏的现象吗

网友:
电容换回25V,屏线重新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