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W35OS 在线等

楼主(2009-09-30):
神舟W35OS不开机 客户说有时能开机 是 什么问题!!!!
请高手们指点下 ·····
里面的ITE 8512E 我拖了下 还是一样!!!! 南桥又有点红胶
不开机

网友:
看看电压都正常不?正常先加焊CPU脚座试试,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
这样的问题就不好搞的 多检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