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屏开机亮一下就灭的问题

楼主(2009-09-30):
液晶电视.显示器经常会遇到屏一亮就灭的症状!亮的时候可以看到正常的图像,有的会亮1.2秒有的闪一下就灭了!看到网上和一些论坛里介绍的不多!我把我的经常介绍给大家有不对的地方欢迎跟贴共同发展。首先测量每个灯管反馈脚对地电阻,可以发现是否是高压包(也有叫逆变器)的问题,如果对地电阻一样那就测量灯管的反馈信号(亮的时候测量,每亮一次测量一次),这时会发现几个灯管的反馈信号电压不一样,一般一个高压包供两个灯管!我们设A B管,如果测量时A管电压高于B管,我们再把两个灯管对调了测量,现在A管原来在的那个插座是插了B管,如果第二次测量A管电压还是高于B管那么可以判断是灯管参数不同引起的高压保护是屏一亮就灭了!也就是灯管坏了!应急维修可以取消保护继续使用!如果高电压的A管来到B管原来的插座上变成了低电压而B管来到A插座上电压高过A管!那么可以判断是高压板的问题了!多是高压电容性能变了!当然这些维修测量都是在高压板供电正常指令正常的情况下测量!
说的好像有点乱.............

网友(2009-11-17):
不是很乱。还有要注意高压危险。

网友:
现在网上有很多高压板电路图,可以上网下载一些高压电路,如果能结合电路图讲可能会让人感觉思路清晰,你认为这方法会不会好点?

网友:
是呀能看明白.加个注意高压就更好了.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我是直接换通用板,修半天还不一定好。

如他人说的,有那点时间又修好几个。

网友:
楼主灯管理体制刚亮的时候可是有1500-1800V的高压啊!

网友:
灯管有问题也是这样

网友:
我都是外接两个灯架,开机,如果一直亮那就是灯管问题,如果也闪,那就是高压电路问题,热风枪吹掉高压部分的芯片,外接通用高压板,OK。

网友:
另外仔细看看高压电路部分,是否有烧焦啊,电容爆浆之类明显的问题,有则先换,换了还这样,就想也不想得换高压板了。

网友:
液显高压包(也有叫逆变器)不会电死人的,除非维修员身体有其他毛病,(220V那边不小心真的会电死)。还有在维修微波炉时,那高压是4000V左右,还要注意微波带来的伤害。

网友:
外挂灯管测试先。完了在下定论、

网友:
好的,我一般都找个灯管试一下,这样采用排除法。试 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高压条的问题比较常见

网友:
高压条启动电容的问题,,,我这好多都是这个样

网友:
10樓說的對,高压再高,電流很小的話,不会电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