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主板供电问题

楼主(2009-09-30):
今天碰到一块754针的致铭主板 CPU无供电 我换了三个上管后 上管的电压有12V 输出为0V

我吹下了下管后再测量上管的输出电压为11.59   再焊上测量上管又是0V了  我换了新的上去还是老样子

再下一步我该查哪里呢   高手指教下。。。。

网友:
上下管是一对的,一起更换试一下

网友:
我吹下了下管后再测量上管的输出电压为11.59   再焊上测量上管又是0V了--这个动作是错误的!单独吹下管或上管会烧NB烧U的,没电压输出应该查下电源IC

网友:
我吹下了下管后再测量上管的输出电压为11.59   再焊上测量上管又是0V了--这个动作是错误的!单独吹下管或上管会烧NB烧U的,没电压输出应该查下电源IC
引用 网友A:

上管的输入端是有电压了啊
就 是输出端没电压。。。。

网友:
一起吹下来测试,换上正常的,没电压再测电源IC的好坏

网友:
上管有12V但是没有输出
   就不该是管子的事  电源管理IC

网友:
上管有12V但是没有输出,2。5v有没有出来有的板子2。5v不出也不供电的

网友:
供电不正常,应该查一下控制极

网友:
吹掉下管,测量上管的输出极有12V---这应该是开路电压,上管此刻应该没有导通的

LZ的维修思路有问题,修没有CPU供电的板子先应该检查一下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的话,在围绕电源芯片的关键引脚检查,不上一拿上来就换上管换下管的

网友:
上管输出12V肯定是不正常的,电源IC应该有问题

网友:
找到问题了 是上电时序IC 8282M芯片出了问题

网友:
把协控换了在不行就换主控

网友:
检查 CPU供电IC!

网友:
换个CPU的电源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