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超频时会蓝屏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09-09-30):
有一台电脑主板是华硕P4S-X  CPU奔腾3.0G  七彩虹256M独立显卡。装机开机后CPU主频没有那么高只有1.8G了,主板BIOS的倍频锁死了,
只有超外频了,但调到2.4G时出现蓝屏了,是不是主板不支持那个高的主频.还是什么原因呀!但是在网上查这块主板最高能支持3.2G的CPU呀!有
点搞不懂了.请问各位高手能帮俺分析是什么原因么?

网友:
不是打磨的CPU的话,可能就是你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你好好看看主板上应该有跳线帽 插到100MH处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