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不工作

楼主(2009-09-30):
盈捷355电源。坏的东西不少,保险丝,Q3-2N60B  ZD1--18V稳压二极管调整管Q4--C1815。后又换过Q817,TL431。故障是没输出,感觉根本就没起振。下面电路图有类似,辅助部分所有元件都测过一遍,没找到故障原因。2N60B 栅极开启电压0。8根本是不能工作的。但技术有限,不知故障点在哪了。大伙帮忙下分析。

网友:
两个启动电阻R3 R5查了没

网友:
回楼上,查了啊。测得是2。9M我用2个1000K欧的串起来,涛声依旧。实在修不好就用一个1000K欧的试试看,当实验品哦。

网友:
最后锁定是辅助变压开关坏。

网友:
辅助电源开关变压器体积小,初级线圈线径小,匝数多,容易击穿,形成匝间短路,造成烧保险,不起振,无输出。

网友:
R3    R5   先换掉  在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2.9M?这么大的启动电阻好象不正常

网友:
Q3坏了、跟着R4、R8、还有ZD1,先查R4、R8吧

网友:
换过别的版的辅助电源变压开关,是有电压输出了,SB5V等2分钟就变成12V了,确实是辅助变压坏了。

网友:
开关变压器,匝间短路,确实不会起振的

网友:
又一次修辅助电源修的头疼 实在没辙就把辅助电源的所有东西全焊下来逐个测 都没测出毛病来 到现在还扔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