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主板不触发

楼主(2009-09-30):
一块845GV主板不触发,量开机针有5V电压.COMS有3V.COMS跳线有3V.晶振电压也正常。换了IO、74门控还是不行。下一步该怎么修???请各位给个思路.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触发方式。用示波器打关键点的跳变。那该跳不跳就是哪的问题。。还有14脚连到哪里。

网友:
I/O是什么型号?看下就知道参不参与触发了,确定I/O是好的就只能换SB了。

网友:
那就要查IO了。

网友:
查IO定义,供电,时钟,复位,SB信号

网友:
重点查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