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不工作相关问题帮帮相信你技术

楼主(2009-09-30):
接一主板,开机不亮,各组供电均正常,时钟芯片那个晶振14.318那个,两脚都是1.4V,无电压差,我没有示波器,这是不是那个芯片坏了还是,(芯片是:CA531124) 其供电正常,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去处理啊

网友:
那你测试时各个点的时钟是否正常呢?

网友:
其他时钟对应是哪里,啊  不懂哦   说具体查哪里啊  谢谢你哦     不要再说去新手区潜水,已经看了好久了\\

网友:
你先看一下PCI  引脚定义,B16   就是时钟,一般是1.6V

网友:
看看CPU有没有初始化信号,有的话就刷个BIOS。

网友:
如果有一套假负载的话更容易修主板,不过最好还是记记东西

网友:
打一下  晶振的 阻值…… 两脚的阻值不能一样!

网友:
开机不亮..那你就测试ATX接口有没有短路啊. PS-ON开关针有没有3.3V  主要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
一般晶震两端是有电压差的,没有示波器也看不到波形,就只有暂且认为是14.318没有起振
拆谐振电容
检查时钟IC的工作电压(没有管教定义的话,就测该IC周围的电容)
换晶振
检查时钟IC的EN脚,(这个需要管脚定义了)

网友:
恩,B16脚有电压的,总频工作?   晶振正常是有电压差的啊,现在没有了,芯片和晶振都换过了还是这样的啊,,

网友:
芯片是CA531124   谁有脚位定义发个给我吧    506653350@qq.com   不胜感激,发中文哦  不用发什么技术参数啊什以的,那个没什么用,又是英文的

网友:
突然想起那个晶振是不是都是14.318,换句话说那个晶振是不是都能通着代用啊,,,有的上面是写14.3F5GA
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