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186不完全代换ADP3181?

楼主(2009-09-30):
ADP3186不完全代换ADP3181?  我今天修一主板!ECS代工,联想  945GZ-M2   ADP3181用ADP3186代换失败!用ADP3181后OK!

网友:
LZ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不明白啊!

网友:
麻烦LZ能不能详细点。呵呵!

网友:
我是说ADP3181 用ADP3186在ECS代工 联想的板子上不能用  ,用回原装ADP3181就OK! 之前基地上很多会员说是可以代换

网友:
杰哥,肯定是不能代换的!!!看看它们的PDF吧,引脚定义都是不一样的!!!

3166和3186是为AMD所设计的芯片!!!它两个可以代用!!!

下面的3180  3181  3188  它仨可以代用的,它们是为INTEL设计的!!!

网友:
接上面的!!!

网友:
嘿嘿!基地那么多会员说可以代!那么他们也代换成功过了,我认为在某些主板上可以代!不如AMD 的,或是厢数相同的,我修的那片是775的,4厢共电

网友:
接上面的!!!
引用 网友A:

ADP3180 我用ADP3186成功代换过!!!!!!

网友:
晕,自我感觉英语水平还可以,不知道不想看还是怎么的,感觉PDF看不懂

网友:
我还发现更怪的呢,同时华硕的生产的板使用同样的CPU电源管理芯片还不能换呢。

  比如:华硕代工给HP的P5LP-LE  使用的是ADP3181  坏了,我使用华硕P5VD1-X 也是ADP3181的,这板确定是好的,换到HP那块板就不能用!只好再原样换回到P5D1-X板上还是好的,幸好没吹坏 ^_^    无奈HP的板只能买新的ADP3181回来一换就好了~~

网友:
电路设计不是样的

网友:
电路设计是不一样的,我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ADP3186不完全代换ADP3181?  我今天修一主板!ECS代工,联想  945GZ-M2   ADP3181用ADP3186代换失败!用ADP3181后OK!
引用 网友B:

我的板子和你的一样。但是就没有你那么幸运了。我的故障是上假负载正常。上cpu就没有供电。上u之后的vid4-cpu-id:都是0.都被拉低。从vid表查的。这种全零状态应该是有输出的。应该是1v多。更换了cpu也还是无供电。使用我的带灯测试仪。也有输出。电压是1.49v。呵呵。使用带灯测试仪。座子没有空焊。现在我想查查pwm芯片的外围电路。但是没有电路图。希望哪位仁兄指点一下。或者给个图纸。

网友:
还有更奇怪的,我换上了一个新的adp3181.居然上假负载也没有供电了。真奇怪。难道我的adp3181是假的。

网友:
同意电路设计不同的看法!看来真的不能完全代换!

网友(2010-01-23):
我正准备试代换,给你们这么一说,我都没底了

网友:
请问ADP3186可以拿什么代换????

网友:
能不能代换得看引脚定义和电路图

网友:
刚刚就拿了一个ADP3181代换了华硕主板上的ADP3186。。一装上能跑码了。。C1跑到C3就停了。。量CPU电压只有1V。。哎。。原来是代换不了的。!

网友:
adp3181.3186.3166应该不能互换吧?

网友:
好像3186与3166可以代换的

网友(2010-04-15):
到底用哪些可以代换intel板上面的ADP3181呢?

网友:
看PDF是否一致,是不是一个生产厂家,还有要参照电路图

网友:
ECS 945P-A 主板。故障都是坏ADP3181,,,,我用ADP3186代换,,可以正常亮机,但是不能进系统,
会出现蓝屏现象的。。。当时还以为是内存,或者系统,和硬盘的问题,全换还是一样。。结果我把换回ADP3181一点问题也没有啊。。。。奇怪啊。就是蓝屏!!

网友:
学习了,在论坛里真是什么问题都可以遇到、、

网友(2010-05-24):
可以可以代换啊,我正在试ADP3186代换ADP3181

网友:
我刚刚试ADP3186不能够代换ADP3181

网友:
本来就不能替换嘛,不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