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CF

楼主(2009-09-30):
一块映泰的478主板,开始是跑FF,刷BIOS之后跑CF,后来发现用力按住bios芯片有时候可以跑到41,这时屏幕可以显示。但显卡自检之后出错,提示说bios信息出错,要插入A盘。以为是BIOS座有问题,换了。是那种长条型的BIOS。换过之后还是同样的问题,开始跑CF,但用力压BIOS芯片有时又可以跑到41,这个该怎么弄?

网友:
刷个BIOS进去

网友:
刷几个了,都这样。

网友:
换个BIOS块刷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
你所谓的用力按住BIOS是不是把板的形状都按得改变了.
这种情况也许是桥空焊了,试试按桥能不能跑

网友:
bios资料,cmos电路都会影响CPU跑CF

网友:
跳帽有没有电压?
电池座氧化接触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