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络无法连接

楼主(2009-09-30):
我这有几台全新的 上网本 在市场里 卖的   当样品的   用拉个无线路由  想用无线的方式上网    把无线路由调试好以后   上网本能搜到我设的信号    单就是连接不上   总是提示系统无法连接此网络    好几台都不能连    大本就可以连上     到底啥问题现在还是搞不清楚啊?/

网友:
看了,问题得以解决。谢谢楼上的。

网友:
首先  无线连接不上的话应该有提示的 您可以发个截图上来 方便我们给您提供意见.
无线连不上就本人遇到的情况来看(排除路由器问题包括没有设置好)
1. WZCF服务没有开启
2.无线上面有个设置成WINDOWS设备的.(因为本人用台机截不图)

网友(2011-08-23):
可怜没人气,水来了

网友:
WZCF服务没有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