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 ms-6547 主板缺元件 求救

楼主(2009-09-30):
卫星  ms-6547  主板缺元件    内存右上角有一个八角没了   我加了个rt9202   能亮了   但是进系统老蓝屏   要不就重启  是不是芯片不对呀     求救  求救

网友:
卫星 写名是 V星  看下那芯片是给那部分电路共电

网友:
就是给内存供电的

网友:
芯片是W83310,看一下VTT1。25V

网友:
十分感谢   我找一个试试

网友:
非常遗憾   才开始事不过内存    但开一会芯片就烧了  试了几个都不行   根本测不成电压

网友:
内存的2。5V供电正常吗,有没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