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 不加电,充电灯不亮

楼主(2009-09-30):
ibm r60
故障:不加电,充电灯不亮
解决:经拆机检测无3.3V,5V待机电压,MAX1901有主供电,23脚无开关电压.23脚插上电源应有3.3V电压,经查VCC3SW无此电压,应通电就有电压,查到VCC3SW至此点的线断,飞线3.3V,5V产生,CPU供电短路,排除后,修复.

网友(2011-07-28):
学习啦,就是不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