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19` 红屏

楼主(2009-09-30):
下午送来一台三星的红屏, 一开始怀疑灯管问题 ,哪下去点下没事 。回来把驱动板也拖了下 ,还是以样。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请高手们指教······
想改通用的驱动板 ,但是三星的开关是感应的。。。。也不知道怎么改····
三星

网友:
三星19的话,很多屏线接口也差的很,只要你插拔过,就有坏的。红屏,如果开始点发红,过会就好的话,灯管是有可能的

网友:
原来的驱动板就红屏 通用的没事啊!!!

网友:
就是不想改····他那个感应不知道怎么改才行

网友:
旧板现在很多,我手里也有一块!不过三星从9月21号开始应当也开始保三年了,如果,你有人可以开出正示票,又没超过1年多,是有可能找到保的,看关系

网友:
如果不是灯管的问题 那就要考虑是驱动板了 但这个机器换板很麻烦 特别是按键板不好改

网友:
是呀 ! 触摸的

网友:
跟大家学习中进步了一点

网友:
如果一直红屏,数据线没有问题的话,一般刷一下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数据线的針斷了或是電源的電容的問題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我那里还有台呢 回去看看

网友:
程序啊程序,我有前几天修了台943,也是红屏,找程序找了半死都找不到,明知道是程序坏了,却没有正常可写进去的,十分纠结
最后换原装板,建议楼主淘宝搜搜,不贵的吧

网友:
红屏会不是灯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