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950点不亮

楼主(2009-09-30):
双敏X1950GT 双256,诊断卡不跑码,量晶振发现一脚对地只有4欧,显存核心供电都正常,下一步如何?

网友:
核心有可能挂掉
不过不知道用的什么样的晶体

网友:
把核心拆下来重新装上去测试一下

网友:
晶振对地只有4欧的一脚加电时无电压,应该是核心挂了,核心背面几乎全部电容都只有0.3欧,核心供电电感却有3欧的对地,X1950呢种大核心无BGA返修台,只用风枪是在太容易短路,暂时无法重植核心,

网友:
量晶振发现一脚对地只有4欧,把与晶振所连的电容干掉,如果还是这么小,肯定是GPU坏了,因为晶振与GPU是直接的.

网友:
是的,有连的电容都拆了,不过也只有一个,是GPU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