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MOS电池制作

楼主(2009-09-30):
CMOS电池没有电了怎样才能把旧的电池上面的线取下来焊在新的电池上面??

网友:
钮扣锂电池用的是不锈的外壳, 这个焊接有难度, 不推荐自己焊接. 还是找专门碰焊的帮你焊上!

网友:
電池表面是無法上錫的
那是用電焊的方式黏上去的
找個新的就好啦

网友:
能上的,你用烙铁加锡多在扭扣电池上划划就会粘上锡的.

LZ只要把个扭扣电池锡好后用胶带包好,就应该没有问题咯

网友:
注意接先的正负极就可以的  没有什么难度的

网友:
如果有点焊机最好不过了,简单又快速!

网友:
很简单,市场里有已经焊好引脚(镍片)的成品卖,我买的价格是2.5元/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