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 CPU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 不走码

楼主(2009-09-30):
(无正文)

网友:
各位帮帮忙呗   IO换过  所有MOS管换过  是主板上所有的   494拆了个电源上装上面了 也不行  然后找到一块一模一样的板  把能换的大件一个个的换了 无果  我郁闷啊`

网友:
22脚有片选

网友:
如你所说的  内存  2.5  1.25  和北桥的都OK  我很郁闷那

网友:
你这不误人子弟么  汗 还泡水里  只有775的带灯  478的N久前坏了

网友:
主板能在水里泡,我从来没有做过,泡水里好的机率相当低吧

网友:
那最少也要用洗板水来泡吧  你拿水来泡  修好第二天就会起一层白膜

网友:
水泡主板 ,有创意!原理难懂?。。。。

网友:
那最少也要用洗板水来泡吧  你拿水来泡  修好第二天就会起一层白膜

谁说第二天会起白沫,我用水和洗衣粉洗过,很干净,比你用洗板水洗的还好,跟新的一样。

网友:
用力挤压下CPU座和北桥,如果是BGA封装的CPU座,那嫌疑就很大。
至于楼上说的用水泡主板,我倒是没有做过,我想如果真的可以的话,那笔记本进水了以后也应该没事,就不用拿来修了。

网友:
加焊  北桥试一下.

网友(2010-03-24):
U座,SB,NB,全部重做一遍!

网友:
如果是845集成小板,北桥下 显卡槽上 的三极管 你换换试试,一般换3055  15N03  之类的

桥不要随便烘, 如果大板  先换个IO试试  ,你最好整个照片上来 ,也好说  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