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问题

楼主(2009-09-30):
今天装了个TCL的系统,用FDISK能分区,PQ也能分区,就是装不上系统,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开始装GOST的时候都提示什么BAD  Comand,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就是没试过安装板的,好多年的老机子了,驱动肯定找不到了,下起好JB麻烦哦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隐藏的HPM分区,有的话看看是不是在C盘前面,是的话删除掉应该就可以装了

网友:
没有哪个隐藏的HPM分区啊,我用PQ分区把所有区都删完了的啊。

网友:
已经解决,原来是分区表的问题